我是不是该把这电容换掉G20CI

楼主(2019-10-09):
来张全景图

型号在这里:

看这个接口处的电容. 接口是19V的,实测19V  电容是16V的.  我是不是该把他换成25V的?

华硕,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.  关键通电开机,这个电容他不爆.

附上亮机BIOS. 官网没找到这个型号.  这个板不上电,清CMOS好了.

网友:
亮机图.  注意:这个板是二个适配器供电的.

网友:
G20CI           不是    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是不是两个一组串联的!

网友:
华硕做事真是太奇怪了,就连电解电容的图标,做主板上面都要画错正负极,而且一画就是几十年,坚决不改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快两万的机器是不是这种?

网友:
好吧. 老鸟也有走神的时候.  不意思. 没仔细跑电路,只看外观了.
这些个电容是给边上转出来的12V使用的.根19V没关系的. 这个位置放的.汗啊.

网友:
不用看  19V肯定不是这路

网友:
能爆通早爆了

网友:
应该是看走眼了
电解过压 扛不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