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多年前买了一部5C,主板开机测试

楼主(2019-10-09):
多年前买了一部5C,主板开机测试电流保持40mA不变,爱思刷机-2,还有师傅指点一下什么问题?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带 或者电源

网友A:
用ITUNES刷看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ITUNES刷看报错

iTunes刷半个小时都在等待iPhone

网友A:
你爱思刷到19    应该是进不去正常模式   查一下硬盘的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爱思刷到19    应该是进不去正常模式   查一下硬盘的供电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去训维培训一下,也不用问这个问那个了,苹果那边都是必修课。搞俩月就可以自行研究了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子。卖不了几个钱了吧。

网友:
cpu缺少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训维培训一下,也不用问这个问那个了,苹果那边都是必修课。搞俩月就可以自行研究了。

不是才出来的小杆子了,没时间去学习了

网友:
用iTunes或专业刷机模式刷看看。

网友:
前几天把前后屏蔽盖都拆了,就放那了,因为是自学就不停的查资料看开机电路,前天准备动手测量CPU电路和硬盘供电电路的时候,结果发现电流表的指针像心脏一样的跳动起来,竟然它活了

,后来估计是虚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