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n book pro 键盘左侧shift+control+option失灵

楼主(2019-10-09):
拆机时候没断电情况下拔键盘的排线出现短路现象,拔的时候风扇突然转了,之后赶紧断电了,之后就出现左侧shift+control+option失灵,由于键盘失灵,也无法重置SMC,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,怎么办
键盘失灵

网友:
有些机器这几个键有专门的电路控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那看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几个键是单独控制的,和EC没关系有个键盘管理芯片和外围电路,看点位一目了然,我原来修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