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运气修好两台华硕一体机ET2013IGKI

楼主(2019-10-09):
症状:一台开机暗屏,一台开机LOGO显示后无显示。
维修过程可以忽略,后面直接看结果。
第一台开机暗屏,拆开测升压芯片MP3394    2脚3.3V  3脚2.6V  15脚19V  16脚6V   后面二极管负极也是19V。。。从另外一台机子上把MP3394换过来,故障一样(另外一台修过,升压芯片换过,主控TSUMU88ADT3-LF-1也是取下或者换过)。因为两块主板一样,直接把主控旁边的SLU8互换(在这里误把SLU8当成是主控的MCU,也是误打误撞,也为修第二台带来了困惑)。。换后开机意外的亮了。
第二台开机LOGO显示后无反应(个人理解成和普通显示器一样,通电显示LOGO,接受不到信号后自动熄屏),判断既然第一台已经修亮了,则所有芯片都是好的。
之前两块主板开机电流都是一样的,触发电流都是到1.34跳到1.52,就想到CPU,显卡,内存都是好的。先把第一台SLU8备份后刷上去(备份的时候,看到SLU8芯片型号是24C08,读取出来才1kb,明显不是MCU,MCU应该有另外的芯片)。还是先刷了一个主板的BIOS,故障依旧。。测MP3394  2脚0V  3脚2.6  15脚19V 6脚0v
2脚EN连到一个MOS管,mos管G级直接连主控第9脚。由于主控芯片TSUMU88ADT3-LF-1,拆下焊过,怀疑是不是坏了。从好的一台拆过来焊上,故障依旧,直接就懵了,之前怀疑坏了都差点就想订芯片了。。。休息了半小时,冷静思考下,并把主板上的附件,散热器,锡箔纸都拆开,逐一对照两块主板看是否有掉件的情况,并且在论坛搜索相关资料和同样故障,测了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,都是正常。。最后刷了屏线接口处主控的MCU MX25LD020,好了
总结:写的很乱,不易看懂。两台电脑就是互借了一个BIOS来刷就正常了,暗屏刷SLU8好的,无显示刷的MCU好的。论坛里好几个找MCU没有找到。。现在把几个BIOS备份出来,一起打包,给有需要的人

网友A:
第一台暗屏不是高压板也不是灯管,是刷程序好的,第二台过LOGO后没显示,是刷主板屏线接口处的程序好的。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台暗屏不是高压板也不是灯管,是刷程序好的,第二台过LOGO后没显示,是刷主板屏线接口处的程序好的。是 ...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改这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