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ubu压缩BIOS出错,请高手解答或者帮忙添加个nvme

楼主(2019-10-09):
之前用ubu压缩BIOS后添加nvme很正常,今天改映泰b85w就出错,各位大神帮忙看看,或者帮忙改一个,原版BIOS地址:http://www.biostar.com.cn/app/en-us/mb/introduction.php?S_ID=749#download,帮忙添加下nvme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先升级微码,再升级第二项,最后保存就行了

网友A:
这样都行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都行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啊

进ubu选择第7项升级微码然后再升级第2项,然后保存,然后再进mmtool插入nv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