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81MLC VER7.5通电掉电修复

楼主(2019-10-09):
------今天收到一个外地客户发来的主板。说开不了机,帮忙看下。话不多说了先上图,看看整体样貌。映泰基本都是这个造型啊......

------先检查主板外观,目测无掉件,无烧毁的明显痕迹。然后就通电看下当前故障现象:通电掉电。既然是通电掉电,老规矩,看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哪个信号不正常。
------先测量内存1.5V,波形正常。

(补充一点:各位大佬大神不要吐槽小弟的示波器,因维修业务量急剧减少,没有多余资金,只好将就这个旧的20MHZ的用着,开店10年了,一直都是它陪着我。10年陪伴,有感情了,舍不得换,也没钱换
再看桥供电1.05V PCH,这个电压由MOS Q23输出,也正常

-----在看桥1.5PCH

------这个1.5V PCH电压由Q22输出。测量其S级输出,没有电压。D级输入3.3正常,G级控制级没有电压。
好了,既然问题已经找到,那就找个图纸来看下,这个Q22是由哪个控制的。上论坛一搜,傻眼了。好多人来求这个图纸,却没有。上淘宝一搜,几个卖家都说没有。没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慢慢搞。
------静下心来,用万用表看看这个Q22  G级到底去了哪里。一顿操作猛如虎,扎到LM324。Q22  G级连到LM324的8脚。参考映泰H61的图纸。

------8脚输出,9,10脚输入。且正向输入10脚大于反向输入9脚。8脚才会输出高电平。测量到9,10两脚都是低电平。测量两个分压电阻都是4.1K。分压3.3的话,应该是1.65V左右。(没有图纸,没有点位只好以万用表的数据为准)。加焊了一下分压电阻,也没用
------这下真的让人郁闷了。因为参考这个H61的图纸,这个10脚的开启信号估计还受哪个控制。不知道是IO芯片,还是几个小QQ
------还是没办法,慢慢倒腾吧。万用表一头接LM324 10PIN ,另一头整个主板的慢慢探索,IO倒腾了之后,在去倒腾各个QQ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找到QQ了。

------由于板子无图纸,无点位,我只好自己加工一下。

-----LM324  (以右边醒目字体QQ标识为准)10PIN 连接到Q1 ,Q1控制脚与Q2相连。Q2与Q3相连。测量Q1和Q2的控制脚,Q1控制脚5V,Q2控制脚3V,Q2已经是高电位,却不能拉低Q1控制脚。终于找到元凶,直接更换Q2后,Q1控制脚正常了,为0V 。
-----最后再次测量LM324的8,9,10电压分别为3.79V,1.53V,1.54V.
-----Q22也正常输出1.5V的PCH了。上亮机图。

-----文末在啰嗦几句,发帖真的不容易,编辑,备注,画图,发图,备注........草草几字,真的花费了太多的时间。希望能给其他维修人员修道此板的时候,能够提供一些帮助。发帖不易,维修不易,生活不易。三十有四的我,感觉生活越来越大的压力,哎,什么时候能轻轻松松的活一回!祝大家身体健康,生意兴隆!

 会员242867100鑫豆2024-6-30 14:44
 会员1165059100鑫豆2024-6-13 20:52
 会员1428381100鑫豆2024-2-25 17:50
 会员1450619100鑫豆2024-2-11 21:21
 会员1135215100鑫豆2023-11-20 21:55

网友:
晕倒,后面几个图片删除不掉了,大家对付着看下吧。希望大佬告知一下,重新编辑的时候,怎么删除最后几张没用的图片

网友:
盲修都是顶级高手啊!

网友:
这种管直接去掉就行

网友:
盲修技术绝活,高手

网友:
去掉QQ的活当然会了。但是在厂里修习惯了。有强迫症,非要查到哪个坏了,然后在更换

网友:
就算有图纸。没点位图也难呀。大师好细心、

网友:
主板没图纸没点位有点难搞

网友A:
辛苦了。现在的行情还花这么多时间盲修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辛苦了。现在的行情还花这么多时间盲修主板

我觉得我这边还行。已经给渠道客户说好了的H61以下,维修不换桥的话,50一块。H61(含H61)以上,60/80。H110(含H110)80/100.

网友:
跑线路可以啊    一般无图无点位的  比如三星  索尼的  头疼

网友B:
前阵子也是修道一块板子  各种找  最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结果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干嘛发张海康硬盘录像机的照片呢?

网友:
这样也能修好真是高手啊,领教了

网友C:
我就知道干BIOS 啥毛病都先来一下

网友D:
楼主我是看你的贴子长大的,很久没见到点波了,手上的数字100M都在吃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我是看你的贴子长大的,很久没见到点波了,手上的数字100M都在吃土

老哥,要不要这么夸张啊???我每天都会登录论坛看下。只是现在没有以前的冲劲和干劲了,懒散的很啊!哎,一言难尽!点波是因为之前在厂里用的都是100M模拟的,习惯了。呵呵,老哥在哪里高就啊?现在级别很高啊,已经是维修专家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这种没有图纸太难维修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透彻

网友:
自我感觉后来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。先是不标零件标识,然后还没有图纸,有了图纸没有点位图,厂家这是要把第三方维修给搞死的节奏。映泰110系列的上次修了一块,什么零件标识都没有。以后有的啃了。

网友F:
怎么出来监控的画面?

网友F:
桥供电1.05V PCH,这个电压由MOS Q23输出这个无图纸你怎么一下子判断的呢,同理1.5V PCH电压由Q22输出,给个判断方法就更完美了,盲修是要有功底的,楼主修的可以,

网友:
果然是自己开店的高手,加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阵子也是修道一块板子  各种找  最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结果是南桥坏了

后来那个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就知道干BIOS 啥毛病都先来一下

每天学一点,总会有进步的

网友:
有这个H81MLC的图纸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怎么出来监控的画面?

我后来编辑了两次,还是有。事先编辑的时候,把图片全部上传上去了,后来又有多余的,编辑了两次,编辑里面看不见,但是一保存,后面图片就跟着出来了,不知道怎么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桥供电1.05V PCH,这个电压由MOS Q23输出这个无图纸你怎么一下子判断的呢,同理1.5V PCH电压由Q22输出,给 ...

判断方法我自己的想法就是,第一,英特尔的H81芯片组,是全球统一的。无论哪个主板厂家生产的主板,都要设计一组或者几组符合芯片需要的工作电压,这个就要归功于论坛对H81的时序的总结归纳,让广大维修爱好者都知道H81需要哪几组电压,然后维修者结合自己后期的维修实际案例,可以很好的认知H81的工作电压。第二个,我在写帖子的时候,本身就是一个过去完成时。感谢老哥回复。看过你很多帖子。受益匪浅。顺便说下,你的头像是哪位?感觉有点像那个红三代韩雪。

网友:
现在修板没图纸还真是麻烦

网友G:
没钱换示波器,是因为你收费太低了,给你加分了

网友H:
我想知道你这跟你这个  图片有什么关系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修完主板,然后就去修监控

网友:
缺电压盲修,技术确实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想知道你这跟你这个图片有什么关系

上传的时候,一起上传上去了,现在要删除删不掉了。

网友:
佩服 佩服  学习了  楼主技术真的很强大

网友:
楼主修多少年了,自学的吗

网友(点评):
以前在广州学校里面学的计算机硬件。后来去的深圳恩斯迈,再后来去的宁波百事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哥,要不要这么夸张啊???我每天都会登录论坛看下。只是现在没有以前的冲劲和干劲了,懒散的很 ...

我自己开了个小店,修些东西糊口

网友:
没有师傅,自己玩,困难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钱换示波器,是因为你收费太低了,给你加分了
我也觉得收费不高,但是同行的机子只能这样了。客户的机子,还能收个100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