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-3443 13269-1奇怪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9-10-09):
戴尔14-3443  板号13269-1
故障:电池可以正常开机,插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不触发。
维修过程有点曲折,这机子BIOS故障引起的比较多,先刷了BIOS正常开机,放到第二天又不开机了,待机3 5V电源都正常 RSMRST3.3V都正常。网上说加焊U可以好,但是加焊完没有十分钟有不行了,后来发现用风枪吹主板任意一个地方都可以开机,但是主板一凉就死不开机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。耐着性子排查最终找到故障点。待机芯片TPS51225第7脚的PGOOD的信号没有,上拉电阻PR4534没有安装直接短接, 故障修复。

网友:
这个电阻不装跟主板加热可以开机好像没有什么联系?

网友:
hp g4屏线

神舟:K650D 6-71-W65S0-D02 IT8587E

联想:G400 LA-9631P KB9012QF A4 加电池

SY8208BQNC-MS3YM

INTERSIL 9538

N14P-GT-A2

网友:
难道是铜片中间断了,加热就热胀就导通

网友(2025-08-22):
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这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的实物这个Q1701有没有装件

网友:
PM_SLP_SUS#是否为高电平状态,很多信号关联你都没有测,也没有说明,Q1701的RSMRST#信号部分的R1727也是给3 5V PG提供偏置电压的。

网友:
还有3 5V PG掉电前为高,是否与之相关电路有异常被强行拉低了呢?用示波器监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