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8代无基带有串号,哪些地方会引起?

楼主(2019-10-09):
请问8代无基带有串号,哪些地方会引起?设置里有串号,这个是从哪里读出来的?如果基带CPU坏了还能在设置里看见串号吗?谢谢

网友A:
基带cpu坏了看不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带cpu坏了看不见的

谢谢,ref总线有问题设置里应该可以看见基带吧?如果中频出问题能看见基带不?

网友:
reff总线 也会导致没有固件

网友:
这个故障太操蛋,最后刷机好了。

网友:
有些故障不能用常理来推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