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EM2112W不开机

楼主(2019-10-09):
经测量电源板供电正常,按键有3.3V,按键也没问题,单点屏也是好的,问题就在驱动板了,一眼就看到驱动板上的那颗二极管,测了一下左边3.2V右边0.3V,感觉有问题,短接试一试,指示灯就亮了,再测一下电压,左右都是1.8V,开关机正常,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原理,反正就是好了。

网友:
还是比较奇怪的。

网友:
小电容问题

网友:
哎 像这种显示器现在基本都不修 都是直接换板 主要是板子不贵。和花时间去研究问题相比起来还是直接换板更好。

网友:
我现在只要驱动板有问题就直接更换

网友:
问题没有真正解决,,,短路二极管,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的管子

网友:
这个很可能是3.3变1.8V的电路,二极管应当是提前降压的,,,所以这电路的电容换掉才是真正解决问题

网友(2020-07-24):
今天遇到一台红黄绿几种颜色接VGA也一样,程序找不到,你的程序备份了吗

网友:
驱动板便宜直接换。。。。

网友:
3.3V转1.8V,为减少1.8V稳压管温升,降低压差的。这个管子必须换,否则要不了多久会返修

网友:
不好意思,刚才没看帖子时间,前一回帖。老编请删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容漏电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