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61M 4.2 用金河田不亮,航嘉旧电源能亮

楼主(2019-10-09):
联想IH61M 4.2 ,能加电不亮机,拆出主板,用我的电源(旧的航嘉180W)不亮,果断刷BIOS,亮机了。

以为钱到手了,结果,装机,又不亮了,拆下来用我的电源试还是能亮。怀疑是电源坏了,换了个先马刺客300W的,
测试,还是不亮,又换了个金河田400w的一样不亮(电源试好的,新的),换我的航嘉的旧电源,顺利亮机,找了一个品牌机上拆的旧电源换上,也能开机,这是什么问题,有人遇到过吗?

哪位大侠知道事什么问题呀?

网友:
是不是机箱带开关啊,我见过服务器机箱有带开关的,拆开和盖上机盖时开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滤波不好,对电源要求高

网友:
谢谢啦楼主的分享,来一个的撒剖

网友A:
问下。。。这板子修好你收费多少。。参考下。

网友B:
那就装旧电源交差啊,先赚到钱再说。

网友C:
这板子,一般都是BIOS问题,,像你现在遇到的电源问题,还真没遇到

网友D:
看电源好信号,或者哪里滤波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下。。。这板子修好你收费多少。。参考下。

没修好,用旧电源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装旧电源交差啊,先赚到钱再说。

有道理,赞同,哈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,一般都是BIOS问题,,像你现在遇到的电源问题,还真没遇到

刷了好几个,都是一样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电源好信号,或者哪里滤波不好

简单查了一下,没有发现问题,就怪没有示波器呀!用示波器应该能查出来吧、1!

网友:
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操蛋

网友:
是裸板点亮还是在机箱点亮 有时候机箱的螺丝柱也会导致不显示

网友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测一下ATX电源的P.G信号线(灰色线的)值------是否有差异。

网友:
估计是电池功率不够,滤波不好

网友:
把主板和电源拆下来在外面测试一下!

网友E:
这种板通常用旧的电源行,用新的电源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板通常用旧的电源行,用新的电源不行

什么道理呢,用旧的行,用新的反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下。。。这板子修好你收费多少。。参考下。

当地应该是80
但是这种板子很少人修

网友:
明显是 主板的滤波不太好, 遇到品质不太优良的电源就出现偶尔点不亮的情况

网友:
不亮,是指的,风扇一直转不亮吗?

网友:
这板子大部分刷BIOS可以好。。修下40-60  你们收费多少

网友:
换旧电源吧   这机器别折腾了 ,收不了多钱

网友:
修机器有时头都大了,只有来迅维找点安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