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15-3567板号15341-1严重进水机器维修6小时到奔溃

楼主(2019-10-09):
接到一台戴尔15-3567板号15341-1严重进水机器通电无待机,说是在别人那里修了一个月,那边说 换板,客户觉得 贵了没同意,报价后开始拆机维修,1225C无开启 换芯片无果查EC  mec1404有瞬间开启信号发出EC发出来了先不管,用3.3线性电压强制开启3V.5V出来了,通电自动上电0.06,按开关无反应。测开关电压只有0.4EC也只有0.4打阻值正常开关针电压是通过3.3电压用一个电阻上拉的跑线发现断线飞线接电阻3.3V开关电压恢复正常通电开机能开能关电流还是只有0.06,查桥供电出来了 内存供电没出来,查内存供电芯片RT8231开机脚电压0.2偏低,换个芯片,通电开机内存 供电出来了,开机0.5跳到0.3。测电压发现 CPU供电,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电压全部出来了查进水的 地方 发现多出掉点断线,全部飞线好后通电开机从 0.7跳到0.5在跳回0.7,开机灯闪一下白色 一直闪 一下 查报警定义发现是CPU故障,修了6个小时最后发现U坏了 真是修到奔溃。附上断线图,而且 还没图纸又没得买,只能跑线。中间的心酸就不说了。

网友:
悲惨。这种二修主板,是吃力不讨好的。。 没搞头了,,换ULT CPU成本高

网友:
告诉你,进水机不要修,不听!

网友:
我想知道最后换板了没有,要不然白白浪费大半天的心血

网友:
选择题:1.继续修,
    1.1 换CPU,CPU好了,赚点;
    1.2 买的CPU是坏的,亏了芯片+人工。
2.换板,赚的多点。
3.不修了,亏人工。

网友:
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

网友:
0.7是CPU

网友:
进水的二修机,上家都报换板了,你觉得能好搞吗?

网友:
最后修亮机了吗

网友:
进水机, 重摔机。只处得简单的。
并且告知有可能不稳定。
同意后再修。
省了很多后面的事。
虽然可能丢客户。

网友:
这种复杂的直接不修,亏的多,而且越修赔得越多

网友:
跑线

你说跑线

网友:
大神啊   有这个板子的图纸i吗?我需要这个图纸啊    我的大短路  找不到原因

网友(2020-05-08):
搞维修真不容易,浪费这么多时间白搞。

网友:
坚持就是胜利。6小时不算啥。连续从早到晚也修过

网友:
维修不易啊,现在的板载CPU就是个坑

网友:
进水太严重,几乎修不好吧

网友:
板载CPU除非有料板还愿意搞下!没有的话我就放弃了!买的怕是坏的!亏死!

网友:
上家应该已经查出问题 所以让换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