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 820-3209-A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9-10-09):
板号 820-3209-A 进系统断电,刚要到进系统画面就断电了,苹果 WINDOWS系统都要掉电,U盘进WIN pe 也掉。不进系统或者不到进系统桌面就不掉电。在进系统滚动条位置都不掉。马上要进桌面就断电,有谁遇到过。 最新发现 拔掉键盘不掉电,触摸小板没拔掉,只是拔掉键盘

网友:
苹果 触摸板引起很多位,,差点换主板的

网友A:
键盘问题 换键盘吧 有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问题 换键盘吧 有见过

就是开关键问题 把原来的开关键  改了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