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s Plus指纹3V电容腐蚀导致待机漏电维修

楼主(2019-10-09):
【故障机型】iPhone 6s Plus
【故障现象】待机漏电,指纹无法使用

【维修过程】首先进系统测试指纹功能,发现机器为灰指纹。

把机器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手机,发现电流为200MA起跳,这个电流明显偏大,观察主板发现原来机器是进过水的。

主板拆下,既然指纹功能不好使,就先修指纹功能,指纹功能修好了可能漏电也就好了。首先测量指纹座的对地阻值全都正常,没有偏低或者短路了,既然对地值正常就测下供电,测量时发现指纹的3V供电只有1.2V,这种情况是相连的原件有问题把供电拉低了,对照PCB图纸找出相连原件的位置。

观察时发现屏蔽罩下面的电容C2113有一个脚被腐蚀。

电容C2113拆掉测量指纹3V供电正常,装机上可调电源开机测试,电流起跳正常,进系统测试指纹功能正常。

到此维修结束。
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复制这个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3.html,手机号注册,电脑端下载。

网友:
不错,修的到位!

网友:
任务不轻呀 每天都有写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