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X插充电器无反应,手机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9-10-09):
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 X
【故障现象】:不充电

  客户描述说,手机插充电器无反应,不充电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拿到机子,接充电器无反应,没有充电电流。拆开机子拿下主板,接可调电源发现接电漏电28毫安。

  有漏电,手机还不能充电,有可能就是不能充电造成的接电漏电。接下来把主板分层,看一下是AP部分,还是逻辑部分漏电。

  分层后测试,AP部分接可调电源还是一样漏电28毫安,看来故障就是在AP部分。

  接电就漏电,就是主供电供给的元件有问题就会接电漏电的现象,综合不能充电的故障,有很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才导致的这个现象。拆掉充电芯片U3300后,接电不漏电了。

  更换充电芯片后,故障依旧,看来故障不是充电芯片问题,是在充电芯片电路上。拆掉充电芯片U3300。测量焊盘对地阻值中发现,A6脚位的 TIGRIS_PMID1 对地阻值只有195    检查中发现是DZ3300损坏导致的。直接挑掉DZ3300。对地阻值恢复正常。

  接下来更换一个好的DZ3300。

  装回充电芯片U3300 ,贴合主板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
  装机测试,充电恢复正常,功能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,此故障是DZ3300损坏造成的接电漏电28毫安,不充电故障。

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82.html,注册后,免费领取3天VIP会员区,电脑端下载安装,抢先体验!

网友:
我只会,换换尾插,电池了。像这种电路问题。就搞不定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么牛逼 我换尾插都费劲

网友:
邓工威武 又学了一招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12-25):
每次看到你们随随便便就搞定了感觉好流弊的样子 我就只会换换东西

网友:
iPhone x 以后维修都要要主板分层,买一些料板回来自己多练练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