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X450LD REV:2.1维修,华硕 W418L

楼主(2019-10-09):
X450LD REV:2.1维修,华硕 W418L
内含点位和bios,此版的bios的bug下面写有,注意一下就行了,不想排版了

未上机,秒亮的,改过ME
此主板板号为X450LD REV:2.1
主板由于3v 待机只有50多,烧鸡后SR1EY即I5-4210U 巨烫,拆了Cpu后值恢复470多左右
没有SR1EY,直接换了SR170 即4200U 也是I5 性能差不多,更换后待主板冷却值恢复430多左右
上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最后定电流0.5-0.6A几十秒钟亮机了,因为坏了桥要改ME
改完me后自动上电,下次开机秒亮不再延时了,基本硬启动完成了,很简单,没啥技术含量真的,下面软启动差点准备拆主板了,因为已经装好了,嫌麻烦
在研究一下先,起初在UEFI环境装了win7系统暗屏,快捷键调节不好用好麻烦啊,回想一下刷完bios后没装硬盘直接进bios系统正常啊,为啥装系统就不行了
最后想起来了装win7的时候开启了csm,那就关闭吧,就不暗屏了,算了恢复一下bios默认设置老老实实装win10吧,装完后进系统一切正常,再也不暗屏了
但是无意中把盖子合上了突然掉电了,慢慢的掉电最后掉到待机0.000几A了,我去真的主板还有问题吗?
看了点位图发现背光开启由EC控制,背光pwm由另一个IC芯片控制,现在不想查,装完驱动再说吧,驱动装完后快捷键可以使用了,可以调节屏幕亮暗
再次合盖还是掉电0.01A-0.000A,但是开盖就自动唤醒了,算是圆满解决了
*****可调电压最多能看到0.01A,后面不顾晓得多少了,但是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和正常开盖唤醒了,170收的应该不亏吧,整机没有电池、适配器、网卡
总结一下,还是软启动麻烦,硬件无法就是换也没啥好说的

x450ld_rev2.1.fz

网友A:
因为坏了桥要改ME   写错了,是“换”哈,错别字挺多的见谅啊

网友B:
不错啊,CPU短路换一个就好了,CPU是买的还是从别的主板上拆的植球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因为坏了桥要改ME   写错了,是“换”哈,错别字挺多的见谅啊

料板拆的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啊,CPU短路换一个就好了,CPU是买的还是从别的主板上拆的植球的?

以后互相交流学习哈

网友C:
看你们经常换CPU,好的U一般是拆板的吧?

网友D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蓝天代工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你们经常换CPU,好的U一般是拆板的吧?

是的,哥们,看了不短路,拆下值好球装上,刷了bios就好了,还好顺利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厉害  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。

客气,互相学习

网友:
就是,现在不显示

网友F:
楼主技术好好,拆装几次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技术好好,拆装几次cpu

呵呵,烧的全是I5 5200U,一次换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