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G8-MX V25自动上电

楼主(2019-10-09):
版号:七彩虹CF-G8-MX V25/  C.H81M-K
故障:自动上电,点击开机针可以跑码
处理过程:IO为IT8772E,在料板上找了一个,换上后,结果还不触发了。没有其它的IO,顺着绿线找,最后拆了IO旁边的103排阻,没有自动上电了。找了个排阻换上后,不自动上电了,正常触发开机,点开机针能正常关机。

网友:
这种没有图纸的板好多大神都是按通病修,不行就不修了很少泡线路,支持楼主发帖

网友:
简单的跑一下,能修好,都是运气。本来能亮机的主板,还是想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