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7241P怎么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9-10-09):
今天接到一台Gateway  板号LA-7241P待机有点偏高,不触发。拆机测量公共点9欧。烧鸡用手摸,板载内存发烫,拆掉板载内存阻值120欧。通电又短路,在烧机。CPU供电上管击穿,谠有一个330的电容也坏了。拆掉阻值正常。把件补好后待机正常。触发档内存,换了几条都不行,应该是默认从板载内存启动,请问各位师傅怎么屏蔽板载内存

网友A:
    有些  大神    可以   修改 BIOS   屏蔽  板载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  大神    可以   修改 BIOS   屏蔽  板载内存

就是不知道谁会

网友:
  试试 这个BIOS

网友:
都不愿意花钱去学习……肯定是不会的……去学习下吧……很容易 ……

网友:
bios发来看下

网友B:
刷了你的BIOS亮了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刷了你的BIOS亮了,谢谢。

  这是 我 第一次    试着  修改 BIOS   屏蔽板载内存      真亮了吗?  没骗我吧!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 我 第一次    试着  修改 BIOS   屏蔽板载内存      真亮了吗?  没骗我吧!~~

亮是亮了,屏屏,可以进2003PE WIN10 win8进不去。蓝屏代码0X000000A5.内存换了好几根,系统 也换了几个

网友:
原来 的备份程序

LA-7241P ZB.rar

网友C:
bios 发我哥哥帮你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 发我哥哥帮你改

谢谢你,兄弟。万分感谢

LA-7241P ZB.rar

网友:
改过好用的,最好能说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想学习屏蔽板载DDR3/DDR4内存,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购买视频工具学习!Yx098078951227

网友D:
你刷这个BIOS 看看

LA-7241P 屏蔽内存.zip

网友:
BIOS    屏蔽内存  会的不难  难的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刷这个BIOS 看看

谢谢,试过了,也是蓝屏

网友:
想学习屏蔽板载DDR3/DDR4内存,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购买视频工具学习!Yx098078951227

添加了,没反应哦

网友:
改bols这个学习难不难哦

网友:
有个教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