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打印机共享一键修复软件

楼主(2019-10-09):
使用注意事项:
1、必须正确设置计算机的工作组和IP地址,
2、必须被共享文件夹添加Everyone或Guest访问权限
3、最好是禁用已经安装的第三方网络防火墙软件
4、请确保必须在共享双方的系统中运行本程序
5、使用完本程序后必须重启计算机以便修复生效
专门对于因系统服务被关闭、系统设置错误而造成的局域网计算机、打印机共享失败,或是网上邻居、工作组无法浏览、空白、打开缓慢等问题进行一键修复。
软件运用批处理制作,使用简单高效,免去用户手动设置的繁琐。使用本工具后必须重启计算机,不然修复无效。应大家要求,本工具已经加入对Win7的修复,并经过陆续的修正和完善,当前,已经可以较好的修复Win7和其他系统之间无法共享、互访的问题。

打印机共享一键修复软件.exe

网友:
谢谢分享,就是不知道好用不好用,用过再来反馈

网友:
用过的反应一下软件怎么样

网友A:
想共享文件,拷贝到其他电脑。在没有网络,没有U盘.移动硬盘,共享文件后,用无线WiFi传输速度慢,需要时间很长。现在有个好方法,速度快。现在共享给大家。希望看完后小手随便点个赞。准备工具:usb网卡口,网线,本文共享软件。办法:  打开a电脑,设置固定a电脑ip,共享需要给其他客户的文件,共享软件修复重启。打开b电脑 ,设置固定统一ip地址,共享软件修复重启。把usb网卡插到a电脑usb口,网线插到a电脑usb网卡上,连接到b电脑上。打开网络,直接找到共享的文件。速度还可以,11m每秒稳定。(没有usb网卡也可以),把网线连接a电脑,另一边连接b电脑。也可以使用。由迅维网成员汪志成参与实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共享文件,拷贝到其他电脑。在没有网络,没有U盘.移动硬盘,共享文件后,用无线WiFi传输速度慢,需要时间 ...

确实很好用

网友:
支持win10吗,很多WIN10系统和7需要共享了。

网友:
这方法早就用过了,百度也有很多的,一个网线就可以,还要什么USB网卡

网友:
PE都带这些了吧,

网友:
好东西  不知道有没有用  目前用不上

网友:
有W10就好了

网友:
win8和10可以用的

网友:
下载试试吧,共享头痛

网友B:
我就有;两台都是win10,一个有线网卡,一个无线卡,有线网卡的机器接的打印机,无线的找不到共享的打印机,工作组和网段都是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有;两台都是win10,一个有线网卡,一个无线卡,有线网卡的机器接的打印机,无线的找不到共享的打印机,工作组和网段都是对的。

无线不行的,有时候,共享找不到,必须插网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