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2012年不识别硬盘

楼主(2019-10-09):
         今天上班时候接到客户送来一台A1286苹果,查序列号看是2012年的机器,客户反应故障是不能正常启动,我开机时候竟然可以启动了,进系统看客户在上家装的是金士顿240G固态,系统为GHOST的win7,正准备进行其他操作,突然就蓝屏了,在开机就不能识别硬盘了,用我自己的新固态硬盘和新机械硬盘,用苹果优盘启动,在磁盘工具里也看不到硬盘,也不能识别。拆机看硬盘排线好主板连接处有上潮腐蚀的痕迹,于是洗刷刷,问题没改变。不知道是排线坏了还是主板有断线?

补充内容 (2019-11-27 11:37):
的确是硬盘排线的问题,已解决

网友:
订根排线换了看看吧,这款机器本身硬盘排线坏得也不少

网友:
先换个排线试试  这个排线的故障相对多点

网友:
更换排线排除下最简单问题不行就跑硬盘到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