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

楼主(2019-10-09):
键盘有几个键按出乱码,比如按7同是出79两个数,换新键盘都是一样,外置键盘正常,其他什么正常

网友:
重点排查 ec 和键盘到ec线路

网友A:
ec  着重看有没有腐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  着重看有没有腐蚀点

主板ec好新的

网友:
主板 7与9两条线路应该已经互相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