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摔过

楼主(2019-10-09):
摔过之后前摄后摄都没了怎么回事?求助

网友:
估计是点阵虚焊

网友:
前置问题会影响后置摄像头 ,当然你可以先换一个后摄像头试一下,如果不行,那么就是前面的问题了,当然有可能中层摔掉点或者其他IC掉点的问题都有,只是iPhoneX摔了之后前置有问题引起的几率很大

网友A:
先排除摄像头 我之前遇到一台也是摔得 后摄像头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摄像头 我之前遇到一台也是摔得 后摄像头坏了

摄像头貌似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