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修主板之:技嘉H61MA-D2V(Rev2.1)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复

楼主(2019-10-10):
这段时间把放着的主板拿来重新测试、又发现之前试好才存放的H61板又有一片出现这个问题。
上图(主板型号):

上电、触发、风扇转一下、停一下、反复这般、但不掉电、CPU不热。诊断卡显示00、无复位、无时钟、复位灯不亮。

因为这段时间修好几片这个板、都是小三脚场管或三极管的问题导致信号没传递到位、于是,直奔3V电池附近的那些小三脚管。
上图:

简单检测一下,发现有些触发电压该变跳的三脚管触发时电压变跳却没多大变化、比如上图中圈起来的那些。

再检测CPU_VTT、也就是Q13的D极电压、(1.06V)算是正常
上图:(对应的图纸 Q13)

Q13的S极 0V、不正常。
上图:

Q13的S极 0V、要么是S极后短路、要么是Q13的G极没有开启电压或电压不达到开启值。于是测了一下Q13的G极。
上图:

Q13的G极 1.87V、好像记得上次修好一这样的板时这个G极好像是3.3V。记不太清楚了。先把S极对地测一下值,没有短路!于是把D极和S极短接一下(这个是以前看到迅维论坛上的高手大大们的神操作、所以仿效一下)。果真跑起码来了。再断开D极S极,把R40焊开、试着把Q13的G极经一电阻直接接到一个5V的电压上。不出所料也正常跑码正常亮机。到这若是发扬维修“见好就收”精神,把D和S极短接或把Q13的G极飞线到一5V电压上就结束了事了。但是,生命在于折腾!所以,继续!要把导致Q13的G极电位为0V的祸害找出来!!!。

最直接就是检测LM324运放了。先测LM324的输出脚、8脚、1.89V,和Q13的G极差不多。再测LM324的 10脚,0.94V(这0.93V是由R26和R28从2.5V分压得到的)。而且LM324的10脚上电没触发时是0.94V,触发期间的几秒却变成0V。到底触发后是哪个把这0.94V的分压给吃了呢?!这里选了绕了个弯路,先拆了LM324、拆了之后再上电测试,照旧。
上图:

不关LM324的事了,按图纸位置找控制LM324 第10脚的VSA_REF的场管 Q6。触发时VCC直接给经一电阻给Q6的G极上高电位把D和S极对地导通,导通后D极0V,D极VSA_REF 直接连着LM324的第10脚,当然也会是0V了。但是,Q6的 G极受控于Q7三极管的C极上的。看到这里、很明显了。就是Q7没起到拉低Q6 G极的作用,触发后Q6直接对地导通。于是,不测了,直接从料板找个小三极管替换Q7。装回LM324、上电触发、正常跑码亮机。成功修复。
上图

上个跑码图和亮机图:

【总结:技嘉的板子小三脚爱坏、1155系列如果出现转一下停一下的问题坏的除了BIOS,大多也就是小三脚管坏,修的时候可以不上U,但要上U供电的12V,把时钟和复位修出来再上U也可以,主板正常情况下,不上U也可以出复位和时钟】
【同时也疑惑:技嘉的板子怎么放着放着就坏了呢、坏的差不多都是小三脚场管或三极管。】

最后:感谢迅维、鑫智造的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