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7 不充电 显示充电 冲不进去电

楼主(2019-10-10):
换过u2 两个 确认u2没问题 可以联机 刷机都刷成功过 显示充电标志 电流0 换过尾插和电池  请问大神测哪里呢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

网友:
电池查找没连接好

网友:
U2下面长方形充电iC

网友:
嗯 正打算换一个看看  谢谢

网友A:
C2104 C2105 C2115  M28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2104 C2105 C2115  M2800

换了个c2105 好像 那个耦合电容 两端都不接地 换了后有400毫安充电未接屏 只接了电池和尾插 看电流 大概5-10秒过后 充电电流机器黑了 再重新加稳压电源已经是0-80毫安循环 充电ic那个i2c总线 电压1.8v有 但是二极体现在640左右 正常430左右 无语了   umt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