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偿求助,迪兰恒进rx480 8g 清理灰尘后无供电求师傅指导

楼主(2019-10-10):
迪兰rx480  清理灰尘后不亮了,gpu前电感无电压,求指导,有偿求助,修好了微信红包50-100元,或者淘宝代购买东西也可以,

网友:
图片清晰度太低看不清楚。有明显掉件吗?

网友:
看不到明显的掉件

网友:
中午回去放清楚些的图,不好拍

网友:
这个建议还是交给专业人员吧,发几个图片是看不好的

网友:
石家庄没有专业的修的呀,自己尝试着弄弄,维修水平还过得去,自己植球焊个芯片啥的都弄过,就是这个显卡没电路图不知道触发条件,板子上还有好几个芯片根本查不到资料,所以请大师点拨,QQ66688057  VX18831108089.事成必谢

网友A:
上高清图,谁有同型号的板子,或者电路图帮忙给一份,帮忙看看有没有掉件,如果没有掉件应该从哪里查,可以联系我QQ866688057  VX:18831108089.必有重谢,必不食言,另外求石家庄师傅名投入门下学习,收费免费均可,本人有熟练的焊接技术,丰富的业余维修经验,熟悉基本电路,只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,希望找个师傅拜师学艺。

网友A:
现在进行的就是这些了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(两排上下mosfet之间的那一排小方块)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掉电阻,先修gpu核心电压出来,这里正常了,再出来缓存电压。

网友:
焊油加吹IC,简单粗暴,有效

网友(点评):
像你这样,很多卡就是真要废了

网友:
正在跑线,刚走到3567B 的3.3V 电源脚 正在找上级电路,现在 就是 核心没有供电,这个3.3V 从哪里出来的呀 跑线 好费工夫

网友:
貌似找到故障点了 丝网印刷K6ND4 6脚的这个IC 是什么原件呀  望师傅们告知

网友(点评):
之前是正常的,只是清了一下灰,貌似问题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高清图,谁有同型号的板子,或者电路图帮忙给一份,帮忙看看有没有掉件,如果没有掉件应该从哪里查,可以 ...

先检查板子上有无5v 这个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检查板子上有无5v 这个很重要

7805 输出有个5V 很稳定

网友:
如果发前没有修过显卡的话,还是给专业维修的人员来修吧

网友C:
加我微信免费给你修,你出  快递费 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我微信免费给你修,你出  快递费 就是

我先试着弄弄,不行再给您帮忙修。就是练练手

网友D:
清灰出现问题可能性较大的地方还是供电部位,如果单个mos管击穿测一下对地阻值就可以看出来,相信也难不住你。但还有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(两排上下mosfet之间的那一排小方块),这个关注的人不多。这个一排小IC是CHL8510CRT吧,当时找着头脑发晕去才确定是这一型号,我在一块迪兰RX470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清灰出现问题可能性较大的地方还是供电部位,如果单个mos管击穿测一下对地阻值就可以看出来,相信也难不住你。但还有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(两排上下mosfet之间的那一排小方块),这个关注的人不多。这个一排小IC是CHL8510CRT吧,当时找着头脑发晕去才确定是这一型号,我在一块迪兰RX470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。

对8510.vcc供电直接取自PCIE12v,过0欧后过2.2欧姆到vcc脚,可以用8515带用,需要改供电电路,8510工作电压12v8515工作电压5v

网友:
清灰有风险,下手需谨慎,原来有一块980用的好好的,那时候手欠把显卡风扇弄下来清了清刷了刷,结果就开机花屏,加焊了n遍显示芯片也不行,后来就不知道扔哪了

网友E:
我在网上找了个视频是检查470恭电,和480 580 通用差不多。你可以加我5980962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进行的就是这些了

GS通电后 很多都会测量凤鸣 拆下测 或者放电后都会恢复正常    首先你要确定是清灰引起的   所以问题很明显 就是个别零件移位掉落 开裂等等  发图是帮不了你的自己仔细观察找到损坏的位置

网友:
昨天已经找到故障点了,就是上边图上标注的那个不知名6脚ic 丝网印刷K6ND4  不知道是个什么原件

网友:
就是k6nd4的问题,下面电路板烧毁,上高清图,不知道是个什么原件,只知道6脚ic对角为地,安装不分正反,推测是个双n沟道管,不知道具体型号,有知道的麻烦提供下型号,就差这个了,旧的不敢装。下边线路基本搞清楚了,一会上图

网友:
就是这个东西,谁知道型号呀

网友:
红色圆圈里都是这个k6nd4,那个师傅帮忙查下型号呀,就差这一步了

网友:
就是红色标注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在网上找了个视频是检查470恭电,和480 580 通用差不多。你可以加我59809626

QQ加不了你,不知道你是谁的答案

网友:
世间人情冷暖,没有师傅肯管,自己又啃了肯电路 元件应该是个NPN的双晶体管型号不详 找个3904代换上看看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K72.

网友A:
测量板子上其他同标志的元件 推测是双N沟道晶体管 ,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和放大倍数 没敢乱下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板子上其他同标志的元件 推测是双N沟道晶体管 ,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和放大倍数 没敢乱下手呢

K72只是个双开机管。在笔记本上用的很多。优其神州战神系列。

网友:
内部电路

网友:
原件内部电路图

网友:
下卡都是没有电路图的!!!就别说同型号板子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Q加不了你,不知道你是谁的答案

!!!!!!!!!!!!微信

网友:
去掉Q210就可以啦

网友:
或者短接4 6pin

网友:
你补一个6脚 N MOS就可以

网友:
在此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助,刚才已经成功救活了显卡,这个元件应该就是mmdt3904 我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,就从随身听磁带机上测得一个管子是双n沟道管子,测量放大倍数160,加基板后飞线到原电路板,成功点亮显卡,因为没有测量原元件的放大系数,所以暂时就这样测试下有没有别的问题,3904已经买了,正在路上,到了后换上3904再组装。在此再次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。最后放点亮后飞线的图,以后大家遇到这个元件坏就不用查好多资料了,一般坏的都是通病,

网友F:
同款显卡同故障  晚上回去看看  lz 有这块板子的电路图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同款显卡同故障  晚上回去看看  lz 有这块板子的电路图么

没有电路图,自己跑线跑出来的

网友:
图片已经很清楚了,找两个npn三级管可以代替原来的原件耐压大于25+放大倍数接近160

网友:
感觉我可以寄给LZ 帮忙修:ciya:

网友:
显卡会修的还是很快

网友:
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,维修就要有这股子劲!

网友:
胆大心细,事必成,

网友:
估计是碰掉件了,硬伤

网友:
这种碰掉的把原来的飞线装上就好

网友:
已经原版彻底弄好了,重修修补基板换原装件,换完后,强刷rx580 8g BIOS,频率1480,甜圈圈烤机30分钟,温度稳定73°,鲁大师跑分19万+,摇身一变成为世间最强580***!有时间上图,放教程,放,BIOS

网友:
上机前完工照片

网友:
牛叉啊 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跑分测试可以超过20万

网友:
我靠,显卡清灰这么危险吗,上面的元器件好最弱

网友G:
零件位置号:Q1010  就是个1.8v开启信号受控于12v供电检测,可以不装,直接3.3v上拉开启1.8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
零件位置号:Q1010  就是个1.8v开启信号受控于12v供电检测,可以不装,直接3.3v上拉开启1.8

早点告诉我呀大哥,害得我搞得那么辛苦

网友:
我就是骗点分

网友:
清灰之前都是好的 清灰之后就不行了  检查是否掉件 腐蚀  这玩意 最好搞之前报风险

网友:
还没弄好阿

网友:
技嘉N760,不显示。求教,

网友:
不出供电你就应该查主控芯片或分控的工作条件拜?

网友:
只要是做维修的供电都是最好修理得了,说实话我是修电脑的,但是显卡不出供电的我修的都不少于30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