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万用表判断6个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柱

楼主(2019-10-10):
有过维修电机经历的技术人员都知道,三相异步电动机有6个电机接线柱,分布在三相上,每相上各有2个电机接线柱。电动机3KW及以下Y接法、4KW及以上为△接法。可是无论哪种电机接法都必须分清楚这6个接线柱才能进行正确的接线、下面中国电工网www.chinaet.net带您一起来探讨怎样通过最常用的万用表判断6个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柱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
第一步我们要用万能表分出三相(三相电机都有三相)。然后在三相电动机每个绕组的两引出线确定的情况下,可进一步判别三绕组引出线的首尾。
测量方法一:多根引线的电机接线柱连接在一起逐步分辨
(一)万用表选档:直流50μ
(二)测量过程:
1、将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绕组中每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一起,余下三根引出线(每个绕组一根)也接在一起。这样做成两组引出线。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。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,如果指针不偏转(摆动),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(或尾端)引出线,测试结束。如果指针有偏转(摆动),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,继续下步测试,直到分出两组电机接线柱引线。
2、将其中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,(注意:要记住是对调的哪一绕组。)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。重复上述测试: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。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,如果指针不偏转(摆动),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(或尾端)引出线,测试结束。如果指针有偏转(摆动),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,继续下步测试。
3、再将余下两绕组中的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,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。重复上述测试: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。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,如果指针不偏转(摆动),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(或尾端)引出线,测试结束。如果指针有偏转(摆动),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,继续下步测试。
4、将第一次对调的两引出线还原(再对调一次)即可。这时,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(或尾端)引出线,测试结束。可以用前述方法验证: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。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,万用表指针不会偏转(摆动)。说明判断正确。
测量方法二:(用万用表的红黑笔去试探任意两电机接线柱分辨,借用电池)
(一)万用表选档:直流50μ
(二)测量过程:
1、将三相异步电动机一个绕组的两引出线分别接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,另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,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,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:如指针正向偏转,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(黑表笔)所接线同为首端(或尾端),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(或首端)。如指针反向偏转,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(红表笔)所接线同为首端(或尾端),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(或首端)。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(尾)端作标记。可以将两绕组的首端接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上,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。
2、将第三个绕组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,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,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:如指针正向偏转,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(黑表笔)所接线同为首端(或尾端),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(或首端)。如指针反向偏转,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(红表笔)所接线同为首端(或尾端),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(或首端)。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(尾)端作标记。
3、验证:将已经判明的三个绕组的首(或尾)端接在一只表笔上,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,用手旋动电动机转子,万用表指针不偏转(摆动)。说明判断正确。
说明: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,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,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