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坏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,求助

楼主(2019-10-10):
坏的电阻阻值,fan7601能用什么代替,感谢

网友:
电阻为0.47欧的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FAN7601与LAF0001可以直接代换

网友:
黄紫银,0.47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好找,不要代换了,,

网友A:
应该是过流检测电阻,芯片找不到的话,可以用个万能电源模块代替。要拆掉开关管和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过流检测电阻,芯片找不到的话,可以用个万能电源模块代替。要拆掉开关管和芯片

万能模块很好用的,懒人必备

网友:
0.47u欧,,,,,,,

网友:
0.47欧  电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11111111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