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14-7460暗屏+屏幕拆解+维修

楼主(2019-10-10):
戴尔inspiron14-7460暗屏 判定屏幕供电故障 慢慢的。。。小心翼翼的拆开屏(过程尤其繁琐。。必须小心!切记!!!)先把后盖去了 取掉电池连接线 然后后面就靠图片说话吧 希望能帮到大家 谢谢 动下小手加点分吧

网友:
没有好好排序 但是我都添加了说明的哈 谢谢大家加分

网友A:
楼主修板修屏呀,跟74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板修屏呀,跟7447

板子没有问题 就是屏电路板的故障 幸好不是烧的太凶

网友:
我擦 辛苦拍那么多图片发上来 这么快就沉下去了 不至于吧

网友:
我直接换屏,不修。

网友:
换屏是简单 但是这又不是带上下耳朵的屏 稍微特殊了一点点 我们搞维修的靠的就是维修二字 赚该赚的钱

网友:
现在的屏幕都是比较难拆啊

网友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屏供电    升压那里电容爱出问题  和升压芯片  都换过

网友B:
现在的笔记本设计都不是让你修的,所以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笔记本设计都不是让你修的,所以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!

对,基本都是一次性的,便宜无好货啊

网友:
上次把一台雷神的911拆爆了,那个双面胶粘得太紧了

网友:
升压电容坏,一般保险也烧了

网友C:
是楼主不会拆,新机的屏不用罗丝的更好拆,一般都留了有胶的,只要适当的方法,往外拉,把两边的胶拉完了,屏就下来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楼主不会拆,新机的屏不用罗丝的更好拆,一般都留了有胶的,只要适当的方法,往外拉,把两边的胶拉完了, ...

你以为没有扯过那个留出来的胶吗?下次你遇到你试试 拉拉看能拉的动不 必须用硬纸片一点一点的弄才行

网友:
现在的设计基本都是这种套路了   有胶的慢慢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以为没有扯过那个留出来的胶吗?下次你遇到你试试 拉拉看能拉的动不 必须用硬纸片一点一点的弄才行

喷点530试试

网友:
屏幕上的升压部分短路了

网友(2020-03-21):
遇到一个屏线有问题,屏搬到一定角度才亮机,打算换屏线,发货的竟然说这个机器Inspiton  5480的屏线有两种,有的机器有5种,DELL真是坑人,因为这块屏是背胶粘贴的,当时没拆就让客户拿走了,打算订屏线,看来还是要客户再拿来拆机看型号

网友(2021-03-10):
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这种屏幕都能出问题 看来做工真的不敢恭维

网友:
友达屏的通病,但你光换掉二极管跟电容还不够,那个电感也得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楼主不会拆,新机的屏不用罗丝的更好拆,一般都留了有胶的,只要适当的方法,往外拉,把两边的胶拉完了, ...

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这种贴胶的屏会比上螺丝的好拆?粘的太紧了,拆的过程中非常大的概率会弄坏屏的,说的好轻松,当别人没弄过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