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HP 840 G4 6050A2939701-MB-A01 32M+16M好机备份

楼主(2019-10-10):
HP 840 G4      6050A2939701-MB-A01 32M+16M好机备份

  备份的 没在别的机测过
有测过的朋友请留言

6050A2939701-MB-A01 32 16好机备份.rar

网友(2020-09-04):
840r G4  ,不是840G4

网友(2021-04-02):
资料是好的,覆盖me点亮,显示840r G4

网友(2023-03-30):
感谢楼主分享。
        这个文件可以用。对应机型是:HP EliteBook 840r G4。BIOS的版本是Q80 Ver. 01.2.05。但是开机慢。
        第一次,只重写32M文件,启动后工作正常。但是启动时,黑屏1分钟才有显示,启动后工作正常。升级到官网最新文件也是一样。
        怀疑没有同时修改16M文件,同时重写两个文件,还是黑屏1分钟才有显示。并且显示安全设备有问题。
        第三次,恢复两个原文件后,用这个32M文件的BIOS部分,即地址1000000-1FFFFFF替代原文件的相应部分。开机速度恢复正常。
        说明这个文件的Me(地址3000-FFFFFF)不一定适合其他机器。
        地址1B0103A处是Windows序列号,用原机Windows序列号修改这里,可以自动激活Win1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