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万用表量电机的六根线,判断接线方式?

楼主(2019-10-10):
短接片连接一侧三个接线柱的是电动机的星形接法,如上图左侧接线方式;如果是三个短接片平行相连的是电动机的三角形接法,如上图右侧接线方式。
但是如果判断电机6个接头的首尾端就稍微麻烦一些了。下面介绍一种常用的方式。
1、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位,测量电机6个接头,相通的两个接头为一组,可以分成3组,这就是三相电机的3个绕组。
2、然后将分别定义3个绕组为U1’、U2’、V1’、V2’、W1’、W2’,并将U1’、V1’、W1’并联在一起,以及U2’、V2’、W2’并联在一起。
3、将万用表调整为毫安(mA)档位,并且将两支表笔分别连接在U1’、V1’、W1’并联并联端和U2’、V2’、W2’并联端。
4、将电机转子转动,速度不用太快,正常盘车速度即可。
5、然后观察万用表指针,如果指针不动,说明绕组定义是正确的,因为转子剩磁在三相电机绕组的感应电动势适量之和为零。
6、如果万用表指针动,说明其中一组绕组的首尾端不对,需要逐个绕组接头调换测试,直到万用表指针不动。

网友:
用指针表可能更方便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