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-70 CPU降频维修

楼主(2019-10-10):
收到一台联想S41-70  I5-5200U 4G 独显的本 本机500G机械硬盘  能正常开机功能正常   在系统下的任何操作都很卡很卡 卡到怀疑人生 然后换内存 硬盘刷BIOS 效果一样 CPU使用率最高22% 0.48GHZ  如图
然后在论坛里找资料 看到两位师傅修到过这个本 不过问题不一样 我这台是 不管用电池还是电源都降频 先试一下前辈的方法管用吗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93442-1-1.html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06043-1-1.html
根据他们的操作我试了 CPU电压确实有上升1.68V不到1.7 但是没有任何左右 CPU频率没有任何变化 速度没有改变如图 ADT_TYPE直通EC 99
3D3V_AUX_KBC 经过R2407后的电压ADT_TYPE变成了1.4v R2407不是应该上拉吗  于是果断把AD ID断开 ADT_TYPE的电压就变成了3.3v 开机测试 故障依旧 大师们给点思路吧  到底是什么限制了CPU的频率

网友:
用鲁大师压力测试CPU频率没变化 卡的看个本地视频都没法看

网友:
请查EC的13脚PECI信号到CPU是否开路或者阻值变大

网友:
量一下断开后ad_id多少v,我们拉高ADT_TYPE,后ad_id和ADT_TYPE直通所以ad_id应该也要3v,即使你断开也要3v,然后测量一下AD_id的阻值。。我是瞎猜的,但是又一定道理,你看看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图纸发下啊

网友:
这个怎么搞

网友:
好像cpu供电有一个超频的 或者imon

网友:
图纸发下啊,方便大伙一起分析

网友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有时候不是原装充电器也会这样像DELL笔记本一样

网友:
换了两个原装适配器 都不行 下面是图纸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Wistron LT41 14217-1M.pdf

网友:
原装充电器,温控有问题,适配器功率识别这些查查看

网友:
我记得CPU但温度高会发出个信号去降频    温控查了吗

网友:
微软的苏菲系列也有这个问题,貌似和电源管理有关系

网友:
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 惭愧啊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楼主。。

网友:
没有修好啊 哪位大神能修好  我发过去

网友:
不错,是个好办法,我喜欢二和i,

网友:
这个会不会是cpu本身坏了

网友:
这种最难修了 这个故障

网友:
刷过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