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s300 怎么装也装不进去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0):
版本号:LA-8951P REV 1.0

开机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,除非再强按电源按键关闭,再按电源按键才能亮机。

装系统快进入PE系统的时候蓝屏死机,就是以别的方式进入PE,按装到99%的时候说系统映像损坏,不能按装!

换了好几个版本的WIN7 64位的&32位的,都是不可以,WIN10能在PE下安装完成,但再重启的时候蓝屏。换另一WINDOWS10 版本也是如此。

从论坛上下载此版本的BIOS重写后,也是如此,真是搞的头都大啦,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呢? 求坛里高手支招解决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你用UltralISO(软蝶通)把原版的win10映像写入到u盘,然后开机选择U盘启动,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UltralISO(软蝶通)把原版的win10映像写入到u盘,然后开机选择U盘启动,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

还是不行呀。刻完以后进安装系统的时候死机,现在我就怀疑主板的问题啦。

网友:
同样的启动盘,同样的系统安装在别的电脑很正常,运行特别好。就是这个电脑怎么安也不行,即使安装成功,进入桌面不是找不到DLL文件,就提示EXPLORER.EXE错误,运行个软件也提示缺少DLL文件。

网友B:
这个机器装系统没那么麻烦,内存硬盘搞一遍还不行就要考虑主板,这个机器板载CPU故障率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装系统没那么麻烦,内存硬盘搞一遍还不行就要考虑主板,这个机器板载CPU故障率很高

定的主板在路上......

网友:
怀疑CPU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