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7板层断线导致音量减键有时不灵故障维修

楼主(2019-10-10):
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7
【故障现象】:音量减键时灵时不灵

客户描述说,在使用中音量减键有时可以用,有时不可以用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
按键时好时不好,有可以是按键有问题,先排除是外配问题导致的,再检查主板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测量发现,音量加键跟静音键都使用正常,音量减键时好时坏,更换外壳总成,排除是不是排线引起的,发现还是一样,看来不是排线问题。

拆开机子,测量音量减键的信号BUTTON_VOL_UP_CONN_L对地阻值,发现有时测量正常,有时测量不正常,看来是线路断线了。

查看原理图,BUTTON_VOL_UP_CONN_L信号是经过R4405电阻转成BUTTON_VOL_DOWN_L信号到电源芯片和CPU的。测量BUTTON_VOL_DOWN_L 信号线上的R2015电阻这端对地阻值正常。

直接从R2015这端飞线到J4504的14脚。

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了,装机测试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
音量减键恢复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,此故障是导致线路断线引起的音量减键时好时坏。
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复制这个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3.html手机号注册,电脑端下载。

网友:
赖工手艺精进了不少呀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