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一体机C320 常开机不显,偶尔能开机,修复。

楼主(2019-10-10):
   联想一体机,如题,开机不显,偶尔能显示,能显时一切正常。电流在2到3安左右,不显时,电流在0.6左右,第一次修时拆机没完成就开机了,以为是小问题,就没管,连着开了十几次都正常后,就交给客户了(客户天天催)。没几天国庆过了上班就说开不起来,又发回来修,还是不停的催,郁闷。
       拆机后发现也是偶尔能开,摔打几下,好了,不开了,这是触发(裸板)0.3A掉电,看了很多相似案例,说刷BIOS的比较多,但这么小的电流不可能是BIOS,查线路时无意中发现s5转换电压很低,上图纸
通过不停的断开信号对换等,发现其中一个6脚MOS管有拉低开启信号的嫌疑。摘掉坏MOS管开启信号恢复到16V左右。从笔记本 上找来一个换掉,直接开机,反复试了很久,此机修复。     发上来,以待遇到相似问题朋友以作参考。

网友:
最好有图标出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A:
标一个出来看看啊,不差你那点流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标一个出来看看啊,不差你那点流量

就那两个6脚MOS管,在背面,很好找的,上面有标号,当时忘记拍照了,已经发给客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