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 SI开机后不定时断电维修

楼主(2019-10-10):
接同行一个机器 不定时断电 同行已经修过了说刷过BIOS观察主板感觉很新  没有腐蚀之类 我开机试过几次 测量各个测试点电压都正常  郁闷了!各种的测试 换了IO  加焊桥 后来取下重新置珠 故障一样!

感觉有点难搞了 丢了一天
还是要继续昨天的故事!从断电信号入手估计是电容或者是三极管出问题。论坛上也没有维修先例和通病一说  很多这种板都是直接换板了……

图纸上发呆 看到这个Q86一直处于12V状态 坏的机率因该高 几个信号都在这里开会 !换个试试吧!这个电路设计没看懂 没想到换了后开机正常了!分享给大家做参考!

各位高手评论区解释一下原因 谢谢

网友A:
这种故障点也不好找,不过这种找法也是属于大海捞针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故障点也不好找,不过这种找法也是属于大海捞针了,,,

出于对5VSB的关怀 这并非大海捞针呢!

网友:
出于对5VSB的关怀,找出故障点并非大海捞针!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找   不好模仿啊

网友:
手头上有一块也是技嘉B85的,就是不定时的重启,等下试试用你的方法搞搞

网友:
这个是技嘉的5v切换电路。这个电路一般出问题在待机没5v导致开机没反应。

网友:
菜鸟   观摩

网友B:
这个一样的故障的一样的板我还有两三块,没修好,可你这个,也有点巧吧,那只是个待机相关的电路,按理不会导致这个故障啊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,当时拿来的主板不带CPU,为了修这板子还特意去淘宝买了个1150针的CPU,最后还没修好,仍在那吃灰。

网友:
会不会很快就返修了呢

网友:
学习一下!下次遇到可以检测一下这里

网友:
上次修好个H81,用了一会把I3 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一样的故障的一样的板我还有两三块,没修好,可你这个,也有点巧吧,那只是个待机相关的电路,按理不会导 ...

这块是不是特例,我也是没辙了。想到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。所以请教高手解释一下,目前还没返修

网友:
感觉会返修.你应该查12V 5V的电压检测. 那个小管好像是GA 双路供电的切换用了.

网友:
学习一下 手头上有一块也是技嘉B85的,就是开机一子重启,有时跑4F,有时不跑码重起,刷了官方网的BIOS也一样,难搞!

网友:
5VSB双路供电,上电之后5VDUAL是用VCC5电压可以先把Q86拆掉保持导通来排除

网友:
小白过来。。学习一会。。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的 6666666666666666666

网友:
厉害了 ,但是芯片的命名挺有意思的,5VSB。,意思是5V供电SB吗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