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OGA2 LA-A921P不充电

楼主(2019-10-10):
收到客户一台YOGA  开始不通电,无电流,拆机后发现19V电容烧机,拆掉电容短路修复,还是无电流,经查怀疑BQ715充电芯片坏了,订料后更换可以开机,心中很是高兴,进系统发现不充电,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,好尴尬,万用表量测充放电MOS和电源进来的两个隔离MOS未发现问题,没有击穿,电池接口两个侦测信号有波形,电池无电压,客户机器两个月没有使用了,未接电源。充放电电感有波形,短接电池接口的侦测脚接地,电压也到不了接口,两难了电池和主板,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A:
换电池试试!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电池试试!··

换了,买了新的电池,

网友B:
检查下 ADP ID。。。还有充电芯片的工作情况

网友:
现在可以充电了,重新换了一个BQ715,现在又有新问题了,充电到99%之后也是,到不了100%,显示一直充,而且有1.33A的电流,电池一直充不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下 ADP ID。。。还有充电芯片的工作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下 ADP ID。。。还有充电芯片的工作情况

现在可以充电了,重新换了一个BQ715,现在又有新问题了,充电到99%之后也是,到不了100%,显示一直充,而且有1.33A的电流,电池一直充不满

网友:
ADP_ID电池电源都插上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