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70电池充电保护求助

楼主(2019-10-10):
t470 i7独显 板号NM-A931 送来时候不加点,主板放电后 就能开机正常充电,来回测试发现同时插电源和两个电池就容易保护,外接电源不管用,只能用电池正常开机。拆机,坏的状态下pq6不过电,电池供电正常,测量发现DISCHARGE 这个信号高电频,正常状态是低电频,摘掉pq41 pq9后 保护状态下外接电源能正常使用,但是不充电,碰到过几两个机器都这样,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故障的高手有解决了没有。估计这款机器有这通病,在线求助qq 514817353谢谢

网友:
保护隔离有问题

网友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ec坏了,不能买新的要旧板子上拆才行,有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