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8无触摸

楼主(2019-10-10):
苹果8无触摸,触摸座子全部正常,就是找不到问题,求助

网友A:
听说好多人都有这种问题,就是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,有没有高手分享一下,感谢万分

网友B:
阻值正常 也要换触摸座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阻值正常 也要换触摸座子

换座子能解决吗?

网友C:
我有一台苹果7 不触摸 座子阻值都正常 就是不触摸 现在还丢在那里 触摸供电5.1  5.7 - 5.7也都有 已经无从下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台苹果7 不触摸 座子阻值都正常 就是不触摸 现在还丢在那里 触摸供电5.1  5.7 - 5.7也都有 已经无从下手了

主要没有思路,之前的机器这种情况一般都可以秒

网友:
换触模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指纹座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测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好多人都有这种问题,就是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,有没有高手分享一下,感谢万分

解决了嘛?扣指纹座不触摸,不扣指纹座可以触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