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V星MS-16P5进水维修总结

楼主(2019-10-10):
机型:V星MS-16P5
板号:MS-16P51 VER 1.0
参考图纸MS-16J51
故障:进水,不触发
维修结果:洗刷主板,飞线,亮机
维修过程:
    一台进水的V星,拆开后发现主板局部进水,已经腐蚀。

    用酒精将腐蚀的位置清理干净,并重新加焊芯片和元器件;

   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点位,于是参考V星的MS-16J51图纸

网友(点评):
该机在待机情况下,没有待机3、5V,1225C的6、20脚SUS_ON是在触发之后才有的。

网友:
不是供电IC出的问题,相对简单点,要不然基本都会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