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锐7000,使用电池无法启动,使用电源正常启动,求解。

楼主(2019-10-10):
联想锐7000笔记本,手痒拆出来清灰,清完后插内置电池时插反,开机无法开机,发现插反,马上插回。结果完蛋,使用内置电池无法开机,插上电源适配器后可以正常开机,在Windows系统内可检测到电池,显示正在充电,但是一直卡在94%不动。拔掉电源,电脑马上断电。换了一个电池 故障依旧。怀疑主板电源管理ic被击穿。请教各位,是否更换一个bq24780s就OK?

网友:
怀凝不如换一个试一下,不放电一般是芯片的外围电路。电池也要确认是好的。

网友:
自己查了一下,f4302不通,这个应该就是贴片保险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