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0。开机黑屏三个指示灯都不亮。

楼主(2019-10-11):
联想g410开机黑屏三个指示灯都不亮,经检查有20V电压3V电压BIOS没有供电静电也放了小白,请求大师各抒己见指点迷津。

补充内容 (2019-10-11 22:09):
测量了一下,待机电流十毫安第BIOS适用341A编程器重写数据了请问,341A编程器可以写这个数据吗?入后还是不开机。请师傅们看是不是需要恢复原数据。

补充内容 (2019-10-11 22:13):
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流没有变化。各位大师维修思路,哪位大师的思路正确奖赏50元。留下账户。绝不失言。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正常先测下待机电压  有电流表最好看下 触发电流

网友:
先测下待机电压  有电流表最好看下 触发电流

网友A:
谢谢师傅们指点。请继续指点迷津。问题还是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师傅们指点。请继续指点迷津。问题还是没有搞定。

没有触发电流。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还是十毫安左右的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