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上拉电阻 i2c总线 电压有1.8V 二极体偏大已经是600多了

楼主(2019-10-11):
已经下班了  具体电容电阻代码记不得了
本来是已经开机了 不充电 先修充电 换过u2 充电ic 后还是不充电 换了充电ic旁边那个耦合电容后 我先有加电稳压看看是否漏电 没有漏电就上电池和尾插 刚开始5-10秒左右充电有400毫安左右 其实电流也不太正常 有点低 等了一会后显示充电电流的机器黑屏了 手机加电触发后就0-80毫安无限循环 不联机 强制dfu下键+开机键 也没用   测了下充电ic的底脚 有一个i2c总线二极体偏大 640左右 正常430左右 但是电压是有1.8v的  有点不知道如何了 相连的电阻一个 充电ic 一个nostuff的电容 大电源和主cpu  有没有改电阻使二极体恢复正常 ? 不想拆u和拆主电源

网友:
等着大神,顶帖。

网友:
i2C总线是如何工作的,就两条线是吧

网友:
600多 到cpu断了吧 cpu在路才400多

网友A:
充电显示屏黑了是保护了  说明瞬间电流太大了  你这有可能把总线烧断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显示屏黑了是保护了  说明瞬间电流太大了  你这有可能把总线烧断了啊。。。。

嗯 可能  但是电压1.8v 也有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