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Y700-15ISK掉电求助

楼主(2019-10-11):
联想Y700-15isk  板号:NM-A541  每次进系统 用鲁大师测试显卡跑分 一测试就马上掉电, 有时候进系统瞬间也会掉电   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  把显卡供电的MOS管和电容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。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 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?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  不测试显卡 看电视那些都很正常  电流都是1.4A左右  鲁大师一测试显卡电流瞬间就上去5A左右 马上就掉电

网友(点评):
~~电流从一点几上升到五A-----岂不是大短了?

网友A:
看下  3  5v的问题   我以前遇到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下  3  5v的问题   我以前遇到过

待机的3  5v 都是正常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的3  5v 都是正常的啊

试着换下3V和5V后面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谁有6-71-P872L-D02显卡板图纸,或图片,掉了2件想补下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     可能虚寒

网友:
先断开独立显卡的供电测试一下看还掉电吗?确定试显卡的问题再来修!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这个机器也是不定时掉电,掉电后不能开机,并且3,5V都没了,待机IC发烫,但重新插拔一下电源又正常

网友:
哥们,是不是你的电源带不动这笔记本?

网友:
压力测试显卡就大电流,估计是独显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可调电源带不起1你搞一个19v,,9a的看下

网友:
那因为你没有用原装充电器的原因吧?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必须要大功率电源才行,普通电源带不动,电流表也会打表

网友:
饭量大,没有吃饱,可调电源5A喂不饱6.75A的笔记本。

网友:
一般是这里问题

网友:
先排除下适配器  功率问题     排除完查下  显卡

网友:
我感觉像是你的电流表带不动,买一个原装的到功率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我也感觉像适配器带不动

网友:
艹,你首先得确定你的可调电源或者适配器是好的。当年我修机时候可调坏了,电流只能到3A左右,一测就掉电重启,给我坑够呛,一口气买了个10A的可调。最新款Y7000P也能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