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1727q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9-10-11):
up1727q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,有谁知道吗、 手头上实在是找不着这个。

网友:
没有代换,用原芯片换

网友:
你是买不到呢?还是手头没有元件替换测试?我看淘宝有卖啊

试一下uP1728Q看看,只有第八脚有区别

uP1727Q第八脚是NC空,28Q是Mode脚,原板子如果是NC必然没有接东西,你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