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供电IC 3A=4F 有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吗

楼主(2019-10-11):
显卡供电IC 3A=4F 有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吗

网友:
哦,好的。 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种命名规则基本都是Richtek家的风格,就查他家的就可以。或者找Richtek的代理商咨询,他们100%能给你查出来。RT8071AZQW

网友:
论坛果然是高手多

网友:
中低端显卡用这种设计的比较多。

高端产品一般都是多相+LDO的DC电源芯片了,而且管子一般都是复合型的,节省空间

所以说:中低端显卡修起来相对轻松点,也容易点

网友:
果然都 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