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大短路维修历程

楼主(2019-10-11):
一台联想y470送来时不能开机

上可调电源,电压直接拉低,电源报警。大环境短路。拆机,首先测保隔电路,mos下管击穿。

更换后,再测B+,发现对地短路,阻值为0.挺好的,总比有点阻值的现象强,说明是电容或电阻短路造成的。
板号如下图

顺着图纸,把B+的过线点依次断开。在屏供电的支路中断开后,短路现象消失。
最后在屏供电电路中发现一只没有标号的电容短路。

这个支路中所有的电容均没有标识,也是稀奇。更换后。短路现象消失。上电跑码正常。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老电脑大短路 就是送钱的  现在新款  好多CPU   管击穿  板载CPU   不好搞

网友:
楼主应该画个圈圈标识出来看看

网友:
这个机都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

网友:
我一般是在保护隔离场馆后烧鸡,基本能烧出短路电容来

网友:
华为荣耀电流0.6,刷了BIOS,无用,难道只有干CPU了?大家有没遇到过的

网友:
这种大短路的反而更好修啊

网友A:
电阻短路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这个地方大短貌似几年前的通病的了吧

网友:
这个好,为啥我老碰到U短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烧了坑,CPU也坏了

网友:
神舟K610C,,不认独显,显卡换过,显卡各工作条件全查了,没招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,拿来直接看这个电容,有轻微变色的, 仔细能看出来。

网友:
捡钱的机器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这种型号的主板通病大概有一直手这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短路是什么意思

和电容短路是一个意思啊。你咋理解的电容短路就也咋理解电阻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