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 A1990不开机

楼主(2019-10-11):
MAC 1990按开关没反应,电压3v,12v有出来,也没有图纸,大家有修道过什么问题吗,指点一下。机器太新了,不好搞啊。

网友A:
这机器接电池才开机的吧,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报个1500,不接受就退机

网友:
价格报高了。送同行挣差价。

网友:
这样的新机我们看看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接电池才开机的吧,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报个1500,不接受就退机

主要是搞不好

网友A:
这种新机器你就参考A1706的时序嘛,表面看就是一个不触发的问题啊,而且也不是隔离保护升压那方面的问题,先报价,客户接受再尝试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新机器你就参考A1706的时序嘛,表面看就是一个不触发的问题啊,而且也不是隔离保护升压那方面的问题 ...

保价2000,客户要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保价2000,客户要修,

兄弟别怕,富贵险中求,钱就摆在面前了,绞尽脑汁也要搞定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保价2000,客户要修,

2000怎么够,狠狠的杀一笔,搞不定在给同行赚差价啊

网友C:
可以发我、给你看一下

网友D:
2000有点低了这样的机器不是经常遇到应该多报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00有点低了这样的机器不是经常遇到应该多报一点

难得遇到,有一个换屏的38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发我、给你看一下

在那个地方啊3

网友:
这机器不插电池不触发,不插电池待机电流在0.07A这样,插上电池要按开关才可以触发,这机器在保内的哦,没有售后黑名单是可以保修的。

网友E:
2000元  可以搞啊,,。,。,。,

网友:
这机器应该在保呀,

网友F:
A1990带T2芯片,维修的时候换大部件,好像都要验证吧。

网友:
山东济南11111111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1990带T2芯片,维修的时候换大部件,好像都要验证吧。

没搞过,还不清楚,不好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2000元  可以搞啊,,。,。,。,

主要是搞不好啊,

网友:
我今天修A1369  绿灯亮,不上电,报同行300 都不修,是一个供电 电容 短路了问题,结果 白搞了,你报得起价,可以慢慢去研究修

网友G:
T2芯片配合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就这里容易出问题  这个真不好搞   太新  有待高手研究

网友(点评):
手上有个A1932就是电源板管IC坏了,找不到料,郁闷

网友:
2000报价不高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T2芯片配合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就这里容易出问题  这个真不好搞   太新  有待高手研究

是呀,还在处理啊

网友(2019-12-16)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接电池才开机的吧,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报个1500,不接受就退机

这个机器接电源自动开机,前几天才修了一个,

网友:
你量一下cpu周围的电容电感对地阻值多少,我的有8欧

网友:
不错 赞一个 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