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80,E580 typec充电电路分析浅谈

楼主(2019-10-11):
近来笔记本typec充电悄然流行,但网上相关电路分析十分匮乏。大部分相关培训机构并未更新相关知识。这就让想学的人十分头疼,我也是其中一员,头疼久了就想治治。既然没有现成的,能不能以芯片为纽带来分析电路呢?
这个想法不要说还真行,不过芯片资料都是英文的,不会英文只能通过翻译软件了。一个芯片几十页啊!想学那有什么办法呢?说干就干!
笔记本typec充电适配器有几档规格的电压,但受体要那种电压适配器怎么知道呢?这就是typec神奇的地方。适配器通过typec接口的vbus,和cc来配置。适配器不知笔记本要多大电压时,以最低规格电压充电,通过cc最后到EC,EC给出充电标准来。
具全如下:1适配器接入到typec  JUSB3,这时适配器并不知道笔记本要多大的电压就以最低电压5V来充,通过JUSB3上的cc到U4202然后到usb pd 芯片RTS5455(usb pd功率传输芯片最高支持100w.具体可以百度) RTS5455的31,32.33,脚到EC,ec返回信号告诉适配器要20V的电压。EC待机条件这样就不分析了,不然文章会很冗长,接着分析更重要的。

2, typec充电接口JUSB3的vbus经过中间电路变成- +VBUS_CONN
来到芯片U4302的VBUS,.在EN为低电平且VBUS无过压的情况下,VBUS通过到VINT 并且ACK脚输出低电平。U4302的VINT变名为VSYSTEM2。这里要注意的是U4302据我查
芯片资料得知VBUS只能VINT不能反向过来。芯片时序有图片在附件中,芯片引脚中文解释在41页。
                  3 VSYSTEM2来到63页通过芯片BQ25700ARSNR最终来到公共点,和给电池充电.

补充一下这芯片相关知认,单英文说明就好几十页,功能更是吊炸天。芯片1VBUS电压在3.624.5V芯片4脚都能开漏输出CHRG_OK,说明这芯片的输入电压特别宽。芯片通过4MOS管的不同组合正向升压,降压,反向升压降压。好像能带程序控制。具体升压,降压组合由客户决定(指的笔记本生产厂家)
       4,最后我们来看芯片U4301在PDF41页,具体引定义,功能也在41页,逻辑控制另附图。

这芯片只能VIN到VUBS,不能反向,在VBUS电压大于VIN时,VBUS和VIN之间会开路。在适配器未插时VIN向VBUS提供3a左右的电流到+VBUS_CONN最后到typec充电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大家的阅读,知识有限,难免有错!望大家海涵!

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5V一直跳。全程没有其它电压。我使用的是全协议的充电板转来TYPE C充电器,不确定是不是我转接板造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5V一直跳。全程没有其它电压。我使用的是全协议的充电板转来TYPE C充电器,不确定是不是我转接板造成的。

转接板的问题.我试过,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转接板的问题.我试过,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谢谢分析 稍微明白点了 最近都是typexc

网友B(2019-12-02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5V一直跳。全程没有其它电压。我使用的是全协议的充电板转来TYPE C充电器,不确定是不是我转接板造成的。

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,售后路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,售后路过

那就是转换板的问题...买的不便宜...却有缺陷.

网友:
还好我一直用type c适配器接表头看电流的,不会碰到这种不接电池不触发的问题。

网友:
很有心,学习了

网友:
买的不便宜...却有缺陷.

网友(2020-01-03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 ...

E580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图文并茂,学习的好文章!!

网友(2020-03-09):
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寻寻寻

网友(2020-04-11):
资料不错,学习了新款不好搞啊

网友:
亲测试单适配器能开机

网友C(2020-06-10):
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!
但有一个错误我必须指出来,RTS5455发出CC信号给U4202不需要EC发过来31 32 33的信号,因为我用示波器多次实验过,CC信号产生明显在31信号之前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 ...

不对,我今天修的这台机器单电源可以开机!!
有图为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对,我今天修的这台机器单电源可以开机!!
有图为证!

应该是我的电源转换模块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!
但有一个错误我必须指出来,RTS5455发出CC信号给U4202不需要EC发过来31 32 33的信号 ...

我认为这个RTS5455本来就内置程序,所以不用和EC交流数据,在小米机子上验证过,这个芯片换全新的不能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!
但有一个错误我必须指出来,RTS5455发出CC信号给U4202不需要EC发过来31 32 33的信号 ...

谢谢!当时只有图纸没有机器,难免有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这个RTS5455本来就内置程序,所以不用和EC交流数据,在小米机子上验证过,这个芯片换全新的不能用

当时有图纸,没有机器,数据手册全是英文看不太懂。这个芯片内好像可以自带程序,但还是要看厂家怎么设计,就像有EC内部可以带程序但厂家可以不用这功能,让EC到BIOS读程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这个RTS5455本来就内置程序,所以不用和EC交流数据,在小米机子上验证过,这个芯片换全新的不能用

可是我这台机器是换过这个芯片的,可以正常用!
原故障是有时候接电源没反应,19V供电一直是5V电压有规律的2V-5V跳变,有时一切正常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是我这台机器是换过这个芯片的,可以正常用!
原故障是有时候接电源没反应,19V供电一直是5V电压有 ...

你换的RTS5455是真正全新的还是拆机或者翻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换的RTS5455是真正全新的还是拆机或者翻新的?

全新的

网友D:
有人说小米的RTS5450和这个RTS5455通用,我修的小米买全新引脚金黄色那种的RTS5455换上后公共点一直2V多,买了三个全试了都不行,后来找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!当时只有图纸没有机器,难免有错。

最新发现,断开J9一样有20V输出!也就是说USBC_CC1_CONN  USBC_CC2_CONN信号只与U4201 RTS5455和U4202有关!

网友:
有图为证,断开J9一样有电压输出,不影响USBC_CC1_CONN USBC_CC2_CONN信号。

网友:
谢谢大师分享,
正在修E480学习了,受益非浅!

网友(2020-07-26):
引用 网友D:
有人说小米的RTS5450和这个RTS5455通用,我修的小米买全新引脚金黄色那种的RTS5455换上后公共点一直2V多 ...

RTS5455 带程序 只能拆料板

网友:
type的升压    联想的机子不需要ec参与升压    把ec拆掉也阔以升压的

网友:
修到这种接口的.最头疼

网友:
升压不需要EC参与的。此时EC根本得不到供电,,只需要跟专用芯片交换数据就可以得到匹配电压

网友:
学习一下,以后遇见好参考

网友(2020-09-30):
听说改圆口充电很方便、不知道香不香?

网友:
新款定西修的头疼、改圆口不知道好不好改

网友(2021-04-22):
升压就是u4201,市面上的芯片有的装上可能会导致u4302过不去,解决办法就是短接节点。联想所有的机器ec都不参与升压问题。
影响升压的常见问题一般就四个
1cc转换问题
2升压芯片及芯片条件问题
3后级短路问题
4接口问题

网友(2023-04-21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。顺便再说一下,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!不接电池,单接适配器的情况下,TYPE C的 ...

今天刚好在修e590这个机器 也是RTS5455坏了 订了个新的回来死活不升压  25脚+5V_IN 和26脚+LDO_3V3 21脚VMON 都没有电压 刚好看见吧电池接上居然可以了  我看论坛有用小米RT5450代换的 我试了下好像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