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兰恒进r9 370 2g酷能供电都有不显示

楼主(2019-10-11):
Bios刷了华硕7850也一样,风枪加热核心一样,高手给个思路,顺便求个bios

网友A:
看认不认卡,认卡可能显存坏或虚焊,还有掉件。不认卡就看供电复位时钟和掉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认不认卡,认卡可能显存坏或虚焊,还有掉件。不认卡就看供电复位时钟和掉件

插集显不显示,是认到了吗

网友B:
认了,看诊断卡是不是2a,2a换显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认了,看诊断卡是不是2a,2a换显存吧

诊断卡b2 还是2b

网友C:
B2就差就后一步就能通过,已经排除主板的问题了,这时以核显或集显进系统应能认出显卡。你这个显卡应该就是显存问题了,如果自己用土炮加焊过很可能就是爆锡了(底座连锡了)或者显存芯片坏了。自己技术好就取下来重植吧,这个还是需要点技术的。
不想重植就直接换显存,用K4G20XXX的,淘宝6块钱一颗,2G好像是用8颗,3G的是用12颗,全换下来80块钱左右。换完后要刷更换后显存对应的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2就差就后一步就能通过,已经排除主板的问题了,这时以核显或集显进系统应能认出显卡。你这个显卡应该就是显存问题了,如果自己用土炮加焊过很可能就是爆锡了(底座连锡了)或者显存芯片坏了。自己技术好就取下来重植吧,这个还是需要点技术的。
不想重植就直接换显存,用K4G20XXX的,淘宝6块钱一颗,2G好像是用8颗,3G的是用12颗,全换下来80块钱左右。换完后要刷更换后显存对应的BIOS。

谢谢 难得你那么热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