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8硬盘供电滤波电容坏导致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9-10-11):
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 8
【故障现象】:手机不开机

【维修过程】:拆下主板发现防水标变红,但是主板没有看到明显进水痕迹,单板上可调电源触发,大电流1693mA。

主板熏上松香找寻发烫地方,触发开机后电源左下角瞬间发烫。

难道是电源坏了?打开点位图,发现电源左下角有通向硬盘。

经过测量确实是这条线路上有短路,这一般是给硬盘滤波的电容短路。利用7代硬盘的三个供电排除法0.9V、1.8V、3.0V对这条线路进行烧机。先用0.9V烧后无反应,再用1.8V烧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电容上的松香化了。

扣掉电容故障排除,阻值正常,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

维修到此结束。
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复制这个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3.html,手机号注册,电脑端下载。

网友:
正在往手机方面进发,买了点板子正在练焊工

网友:
烧板有没有限制几伏电压,一般都几伏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