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0P笔记本用适配器掉电维修

楼主(2019-10-11):
一台联想S410P笔记本,板号12293-1,用适配器开机掉电,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,用可调电源20V开机也会掉电,把可调电源调到23V正常进系统不会掉电。但是笔记本适配器是20V.充电器换了几个都是一样掉电,只有23V才不会掉电,测量主板也没有短路的情况,估计是20V相连的分压电阻有问题,目前论坛了这个没有图纸,淘宝上也没有卖的,有朋友说换隔离电路场馆,都换了还是那个老毛病。无奈只有老老实实的修电路吧,仔细想想用电池不掉电,说明待机电路后面的没有问题,那就是待机前面的问题,就是充电和隔离了,没有具体图纸,只有找充电芯片引脚定义了,芯片 是BQ24737,这个图纸有,经反复调电压20V和23V测试结果:当20V时6脚电压是2.1v  ,5脚ACOK#有3.3的高电平,正常5脚应该是低电平,发现这里有问题,此时开机掉电,分析原因是AC-IN#控制PQ4008, 拉低了AC-IN,所以才会掉电,再把电压调到23V时,6脚电压是2.5V, 5脚电压是0V,当5脚是0v时,就不能导通PQ4008, 那么AC-IN就是高电平,此时开机正常不会掉电。根据图纸分析,测量主板充电芯片,当20脚输入20V时,6脚应该有2.6v的电压产生,此时测量只有2.1V,偏低。根据上面的原理,跑线路找到主板上的两个分压电阻,一个49K,正常,一个247K,这个阻值偏低了,应该是316K.在料板上找一个330K的电阻换上,再量6脚,5脚分别是2.6v和0v  ,此时把电压调到20V开机不再掉电,成功修复。总结: 当6脚大于2分之1的REF时,5脚才会输出低电平

网友A:
修这种问题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心,一个小电压很容易就错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这种问题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心,一个小电压很容易就错过

因为这个没有图纸,打算放弃的,后来找芯片引脚定义才修好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 真的是考验耐心 如果是我的话早放弃治疗了